松下伺服驱动器维修故障代码

楼主(2012-06-03):
      由于松下伺服驱动器用户多数都不太了解伺服维修技术,因此会给很多朋友就因为一些简单的伺服参数设置错误等问题,就觉得伺服驱动器出现故障,这是不正确的判断情况。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以松下A4系列伺服驱动器维修为实例,总结一些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供大家参考。(仅供参考)
  1:11号报警,控制电源欠电压,控制电源逆变器上P。N之间电压低于规定值。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等原因。
  2:12号报警,控制电源过电压,控制电源逆变器上P。N之间电压超过规定值,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等原因。
  3:13号报警,主电源欠电压,发生瞬时断电,电源接通瞬间的冲击电流导致电压跌落,缺相或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等原因。
  4:14号报警,过电流或接地错误,驱动器内部电路或IGBT或其他部件有缺陷,或电机电缆(U,V,W)短路或接地,或电机烧坏了。
  5:21号报警。驱动器控制板电路有缺陷。
  6:60号报警:驱动器控制板电路有缺陷。
  7:不能正反转:驱动器控制回路有缺陷。
  8:驱动器没显示:驱动器内部电路或IGBT或其他部件有缺陷。
  9:99号报警: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
  10:显示EEEEEE,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