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姆龙变频器上电就报OC

楼主(2012-06-03):
科姆龙变频器上电就报OC,谁知道原因或有电路图请赐教

网友A:
OC故障;变频器输出模块短路;变频器过电流;负载过大;加、减速时间太短

上电就报OC的可能原因是模块或者霍尔已经损坏

网友B:
IGBT是不是给搞坏了

网友C:
您好  上电报oc  说明变频器已经损坏  故障1 检测电流的霍尔损坏  2  驱动板故障  3  IGBT管子损坏

网友D(2015-08-15):
我这里有台机器 科姆龙 也是上电报警 OC 你是怎么维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