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400变频

楼主(2012-06-03):
AB 400 系列变频的PID功能参数是怎么使用的,PID独立控制和整定控制 怎么应用

P038这个参数 和T077参数 看不懂

网友A:
PID参数肯定要整定的,可以用试凑法,对于那两个参数如何用,最好看下手册

网友B(2013-09-05):
T038速度基准值,pid反馈值的信号yuan,T077休眠值以哪个为参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