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15M12A启动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2012-06-03):
接线方法:

     电源三相五线通过漏电保护器,机床电柜电源是空气开关,变频器电源:火线通过单相断路器、零线。

问题:启动变频器,漏电保护器跳,此时变频器面板无任何显示,不闪动。

   请问是不是变频器坏了,应怎么检查或排除?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一般不会坏吧,看下是不是容量没有选好

网友B:
变频器前面不能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前面不能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一般不会坏吧,看下是不是容量没有选好

网友E:
因为变频器在启动的瞬间漏电流比较大造成的,解决方法:1,调整漏电保护值;2,将漏电断路器换成带高频滤波的断路器,三菱,富士的断路器有专用的。

网友F(2012-07-06):
可以是适当降低载频试试看。

网友G:
变频器前面不能加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