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怎了

楼主(2012-06-03):
伺服驱动和电机刚开始还是好的,空载运行的还在调试,可是后来不知怎的就有ALE06报警,过载报警,然后参数初始化设置了下,还是不行,现在连JOG模式都不行了,也就是P2-30 设1,P4-5 设20也不行了!

网友A:
驱动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问题!

网友C:
应该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