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03):
   我用CP1H的串口1(CIF01)与安川伺服SGDM连接,用串口2(CIF11)经485转232与松下触摸屏GT10连接,现已能通过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的启停和改变运行速度,我想读出编码器脉冲数来进行位置控制,出现问题如下:

   1.启动电机,CXP就报通信错误。只有停止电机,伺服ON关闭后,CXP又能与CP1H连接。

   2.有时启动电机后,CP1H的两个串口与触摸屏和伺服器通信中断,且CP1H的两位数码管不亮,需断开伺服器电源再接通后,将CP1H和触摸屏的电源断开再接通,这时通信又恢复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通信断开,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用串口2(CIF11)经485转232与松下触摸屏GT10连接

为什么不直接用CIF01呢

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B:
不会是干扰吧,或者那个线头的问题

楼主:
我只有两块选件板,通信线都是自己做的,这个问题出在启动电机时,我也估计是伺服器主电路工作时发出干扰,

请问高手,如何防干扰,有哪些措施。谢谢

网友C:
你把串口2换成CIF01就OK了,不是干扰,是你的主站错误, 双主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