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梯形图请教?

楼主(2012-06-03):
不知台达有没有这个功能,或用什么代替。

网友A:
没用过台达的东西

网友B:
是指步进梯形图指令STL的话,该功能可以通过编程实现,记得在FX中用过;

台达的STL指令,与FX的类似,但没有仔细了解过。

不知楼主只是问题思考,还是有具体用途。

网友C:
没用过台达的东西,不清楚的说,但你的问题是梯形图的什么?

网友D:
没有,SET/STL倒有

楼主:
想用这个功能

网友E(2012-07-06):
和三菱的sfc一样  很简单的额!!!

网友F:
不关闭当前流程,去开启另一个流程。能不能编程。

关闭当前流程,同时开启两个流程。把刚关闭的流程延续到当前的其中一个流程中。

一样的道理。

假如一个线圈在S7的时候接通,然后不停止S7开启S8。

现在时关闭S7,开启S8S9。把S8并联到线圈上。

网友G(2012-09-29):
台达和三菱的一样,都有STL指令

网友H:
可能是AH500的,中系列的指令的确和小型机不太一样。

网友I(2012-11-09):
图中ST指令的功能应该是在步进点转移后,原步进点的动作还能保持执行状态。

目前台达的DVP系列机种应该没有类似的指令,若要达到目的可能必须透过一些程序的撰写技巧,例如另外撰写一个步进回路,将想要保持执行状态的动作放在此回路中,最后在让此回路的步进转移条件决定在原回路的动作程序当中。

但若是台达的AH500机种则可直接利用ISPSoft来编辑SFC图形,透过每个动作程序的属性指定便可定义步进点转移后,原步进点的动作是否继续执行。此功能在ISPSoft V2.0版即开始支持,相关概念及操作方式则可参考新版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