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6.2无法监控

楼主(2012-06-03):
有三个(命名为A  B  C)西门子300的PLC通过光纤通信联接到路由器上面,

然后由路由器引出一根光纤到上位机,上位机里的装有S7和WINCC V6.2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S7里面都能监控三台PLC的程序,WINCC里面只有A/B两个的监控画面可以监控,

另一个C不能在WINCC里面监控,以前都能正常监控,可是那天我在画面里加了一个按钮用的是C区的点。

后来就监控不起C区的了,WINCC里的C区没有和PLC通信,现在怎么才能弄好呀?

网友A:
重新建立通信驱动,首先保证整个网络是通的(ping一下)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立通信驱动,首先保证整个网络是通的(ping一下) ,

可以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立通信驱动,首先保证整个网络是通的(ping一下) , 可以试下

楼主:
绝对是通的呀。程序都能监控,怎么重新建立通信驱动呀?我才入手这个软件,不懂,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建立通信驱动,首先保证整个网络是通的(ping一下) ,

绝对是通的呀。程序都能监控,怎么重新建立通信驱动呀?我才入手这个软件,不懂,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