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阳机床供油问题

楼主(2012-06-03):
 小张我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今天第一次发帖。请教各位前辈师傅。

 公司有一台沈阳出产数控机床,有个供油的电机有时可以供油,有时不能供油。那个油泵的电源是通过变压器变压过来的,相与相之间大概是240V的电压。而且每次检查油泵的时候,一打开油箱,用手去摸下电机,电机很热。之前怀疑过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但是有时候等到第二天油泵冷却了,还是不能供油。控制油泵的接触器是施耐德型号的,本来一通电,那个接触器一吸合,油泵电机就会供油。但是现在经常那个接触器都不会吸合,用手动让接触器吸合的时候,那个油泵电机也是会转的。

 小张不明白,那个电机没坏,接触器也是好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有时能够供油,有时又供油不上来呢。小张实在是经验缺乏,在此请教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A:
油泵不是一直供油的吧,,看看继电器前面有没有时间继电器之类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油泵不是一直供油的吧,,看看继电器前面有没有时间继电器之类的。。。。。。 内容的回复:

油泵是送料油泵,自动送料的。没料的时候油泵也就停止了。控制油泵的接触器的线圈电源是直接从PLC过去的,没有什么时间继电器。之前是料送完了,油泵就停止了。现在是料还没完,油泵就停止输油了。而且那个电机的温度很高,我不明白的是,检查了接触器和电机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有时候可以运转,有时候不能运转。很棘手!

楼主:
这是油泵这个是抽油的电机

楼主:
这里面的D2号接触器是控制那个电机的,电机一运转,油就过去了。电机运转的同时,D2号接触器也是吸合得电的,但是现在就是有时可以吸合,有时不能吸合

楼主:
D2接触器线圈的电源是从这个PLC输出的。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