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科比变频器F4通两相电源为什么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2012-06-03):
三相科比变频器F4加两相380V电源没有任何显示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兄弟指教,谢谢

网友:
可能直流母线电源不够,开关电源不工作。

网友A:
怎么只加两相电源?2相我只见过220V的。没见过三相只接两根380V的,是不是三相400V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