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空压机配变频器 如何选择

楼主(2012-06-03):
想为一台120kw的空压机配一台变频器 电压是380的 ,额定电流是139.3A  空压机排气压力08MPa 现场要求排气压力在5公斤以上 请大家给个帮助 我该如何选择变频器呢 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A:
没有必要为‘一台120kw的空压机配一台变频器’。费用高,改造不理想,没有见用过。

网友B:
 现场要求排气压力在5公斤以上?空压机功率太大了吧。

网友C:
坚决不同意一楼的观点  工频使用空压机  加载与卸载存在一定的压差  即压力忽大忽小  对某些设备不适用

我厂共使用三台90KW空压机  现已全部变频驱动

储气罐压力传感器0---1.6MPA  与  智能仪表连接  仪表输出4---20MA驱动各变频器

压力通过智能仪表可自由设定  供气压力相当稳定  平时2台工作  其中一台发生故障  通过PLC自动启动另一台  且输出报警信号

 缺点  投资较大

网友D:
没有什么不能的,就看你在投资效益与成本之间的选择。。。

网友E:
选132KVA通用变频器,没特殊要求。用变频器内部PID调节器,配压力传感器输出4-20mA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按PID方式设定。以前运行如果排空时间较长,变频改造后会有显著地节能效果,而且空压机的机械磨损会大幅度降低。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选132KVA通用变频器,没特殊要求。用变频器内部PID调节器,配压力传感器输出4-20mA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按PID方式设定。以前运行如果排空时间较长,变频改造后会有显著地节能效果,而且空压机的机械磨损会大幅度降低。 内容的回复:

谢谢 你的回答  现在的问题是我频率范围是从35到50赫兹 请问下变频器启动电流为多大。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与你有关系吗?在变频器整流桥后有限流电阻给电容充电,电流不会很大,持续时间很短,应用中不做考虑。

电机的启动电流与负载有关,通过设置变频器的转速上升时间可调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与你有关系吗?在变频器整流桥后有限流电阻给电容充电,电流不会很大,持续时间很短,应用中不做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与负载有关,通过设置变频器的转速上升时间可调整。

网友G:
120KW的空压机?139.2A电流?电机是55-75KW吧?

网友H:
如果电机为55-75KW的,变频器功率需要放大1.5~2倍,还需进一步优化参数,勉强可以达到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