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写PID数据处理程序时,VD108为什么有时候乘以32000?

楼主(2012-06-03):
s7-200编写PID数据处理程序时,VD108为什么有时候乘以32000,有时候16000?

网友A:
根据处理的数据范围吧

网友B:
这个要结合程序 分析, 一般可能就是 模拟量 的精度不同 ,11,位,12位,14位,不同,离散值也不同!

楼主:
对:miy_gongkong关于 这个要结合程序 分析, 一般可能就是 模拟量 的精度不同 ,11,位,12位,14位,不同,离散值也不同! 内容的回复: 那我什么时候的模拟量用16000,什么时候的模拟量用32000呢 能具体举个例子嘛,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