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010A龙门刨床故障 求教高手

楼主(2012-06-03):
B2010A龙门刨床正常工作运行时,速度稳定,但碰到减速行程快关后,速度马上降低,到停止!!!不能走到换向开关位置了!!求各位大侠过招!!是电机圹大机问题吗?还是电阻改变了??需要查那条线路??

网友A:
两者都有可能,先检查一下电阻部分吧。再就是减速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换向开关和减速开关的线有短接的地方?

楼主:
经过查实!查了两天了!晕死,原来是发电机碳刷磨掉了!电流不够,引起减速立刻停止故障!让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
再补充下,原来是扩大机碳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