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的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2-06-03):
pws1711与台达的plc通迅

机器械能通过正常启动,触摸屏显示有部分功能不能实现,

触摸屏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code =0008

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是通讯故障吧,应该是没有通讯成功

网友B:
很明显是通讯故障,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要楼主进一步给出相关配置和信息

网友C:
灭菌柜触摸屏COMMUNICATIONERROREEOECODE=0404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对:daiyinchen关于灭菌柜触摸屏COMMUNICATIONERROREEOECODE=0404是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

我只能帮你做翻译:通讯错误代码=0404,至于代表什么,要查触摸屏的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