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力线路的压降?

楼主(2012-06-03):
一般来说,计算线路的压降并不复杂,可按以下步骤:

  1. 计算线路电流I ,公式:I= P/1.732×U×cosθ ,其中: P—功率,用“千瓦” U—电压,单位kV cosθ—功率因素,用0.8~0.85

  2 .计算线路电阻R,公式:R=ρ×L/S,其中: ρ—导体电阻率,铜芯电缆用0.01740代入,铝导体用0.0283代入L—线路长度,用“米”代入S—电缆的标称截面

  3.计算线路压降,公式:ΔU=I×R ,举例说明:某电力线路长度为600m,电机功率90kW,工作电压380v,电缆是70mm2铜芯电缆,试求电压降。

  解:先求线路电流I
  I=P/1.732×U×cosθ=90÷(1.732×0.380×0.85)=161(A)
  再求线路电阻R
  R=ρ×L/S=0.01740×600÷70=0.149(Ω)
  现在可以求线路压降了:
  ΔU=I×R =161×0.149=23.99(V)
  由于ΔU=23.99V,已经超出电压380V的5%(23.99÷380=6.3%),因此无法满足电压的要求。
  解决方案:增大电缆截面或缩短线路长度。读者可以自行计算验正。

网友A:
先收藏以后用的到

网友B(2012-07-10):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以后用的到

网友B:
   电压波动范围,国家标准有规定。   GB/T 12325-2008《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中规定:35kV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标称电压的10%;
   2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土7%;220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   你说的380V,理论上要达到土7%,但是因380V一般是工厂的用电,情况难控制,通常可以套用220V的要求,即:+7%,-10%
   楼主举的列子,6.3%好像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呀,哪位大大帮解释一下??

网友C:
不错

MS压降跟电压大小关系不太大

网友D(2018-09-18):
三相的话压降应该是单相电压降的1.732倍,还要考虑电阻温度(实际导体温度)和电感,你这样算下来应该是偏小了。

网友E(2019-04-16):
长知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