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场合需要考虑电压降?

楼主(2012-06-03):
     一般来说,线路长度不很长的场合,由于电压降非常有限,往往可以忽略“压降”的问题,例如线路只有几十米。但是,在一些较长的电力线路上,有些用户在电力线路配置问题上往往只是很在意如何选用电缆(型号,规格),而往往忽略、忽视了电缆压降的问题。一旦电缆敷设后在启动设备时方才发现:或因电压太低,根本启动不了设备;或设备虽能启动,但处于低电压运行状态。而到这种情况出现时就会显得非常被动。那么在哪些情况下需要事先考虑电压降的问题呢?

  首先,较长电力线路需要考虑压降的问题。所谓“长线路”一般是指电缆线路大于500米。其次,对电压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也要考虑压降。例如,有些电力设备对电压有要求,当压降超过了设备许可范围,设备就无法启动。还有就是电缆用于驱动重要的机械设备,当电压低于某一数值时,设备虽仍可运转,但因是处于“低电压”状态,时间长了会损坏设备。如果设备价格昂贵,或者设备损坏后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时,就必须事先关注压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C: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电压降呢?

网友D:
楼主讲得太好了,电鱼机的输出线太长了效果也不行

网友E:
好像低压供电半径一般不宜大于500米;当供电距离太远时,需考虑负荷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