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路为何会产生“电压降”?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6-03):
     英语中,“Voltage drop”就是电压降,“drop”是“往下拉”的意思。
  电力线路的电压降是因为导体存在电阻。正因为此,所以不管导体采用哪种材料(铜,铝)都会造成线路一定的电压损耗,而这种损耗(压降)不大于本身电压的5%时一般是不会对线路的电力驱动产生后果的。例如380V的线路,如果电压降为19V,也即电路电压不低于361V,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是希望这种压力降越小越好。因为压力间本身是一种电力损耗,虽然是不可避免,但我们总希望压力降是处于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A:
是电阻的原因

网友B:
有电阻,有损耗必然有压降

网友C:
有超导材料就好了!!!!

网友D(2012-07-26):
超导材料当然有了,美国就有一个电站使用的是超导材料,不过要绝对0度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学习了....对电压降有了更深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