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变压器低压侧单相运行高压侧A\B\C三相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12-06-03):
如图所示计算高压侧三相电流:

网友A:
发现连这种最基础的知识都交给老师了

竟然不知道咋算了

楼主:
设变压器容量为1600kva,低压侧a相负荷为电热丝。

楼主:
如果低压侧不变,高压侧改为三角形接法,高压侧的ABC三相线电流分别是多少?

因为其实不会,所以再次请教!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变压器容量为1600kva,低压侧a相负荷为电热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变压器容量为1600kva,低压侧a相负荷为电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