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硬件组态选型,信号转换时间控制在10ms内

楼主(2012-06-04):
有一项目,根据要求,选择合适的CPU,AI,AO模块,以及PID控制方式:
 控制28组液压缸压力,液压缸通过伺服阀控制。伺服阀控制信号为4-20mA,压力反馈信号为4-20mA。要求一个电信号时间(信号检测、A/D转换、CPU扫描时间、D/A转换、信号建立时间等)控制在10mS内。压力控制采用PID控制,共28个回路。

 遇到问题:
 1.AI模块的每一个通道,信号建立时间不是同时的,每一个AI模块的信号建立是不是同时的?
 2.AO模块信号输出时间,考虑到伺服阀是电感负载。
 3.如果利用FB41,能否控制在规定的时间要求内。
 4.有没有合适的组态方案。

 谢谢。

网友A:
我感觉用专门的伺服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用专门的伺服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C:
用NATIONAL 的 Compactrio NI-cRIO9014系列的控制器吧,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当然价格也和性能成正比。模拟量的速度是4毫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