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电子线路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2-06-04):
前段时间帮朋友维修了很多张电梯电子板,其中包括门机板、编码板、 I/O 板、主控板、外召通讯板及显示板,略有一点小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下。
在电梯常使用的电子板一般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模块:

1 、 电源模块,一般包括整流电路、稳压电路、滤波电路;电源监控电路;
2 、 核心处理模块,包含 CPU (或单片机、 DSP 处理器)、 EEPROM 、 RAM 、地址信号译码电路、振荡电路、复位电路、看门狗电路;
3 、 信号输入模块:包含降压电路、信号隔离电路(一般情况用光藕和微型变压器)、缓冲锁存电路;
4 、 信号输出模块:包含缓冲锁存电路、信号隔离电路(一般情况用光藕和微型变压器)、功率放大电路。
5 、 串行通讯模块:在电梯中使用的串行通讯技术主要是 RS232 、 RS485 或 CAN 总线,其中 RS232 是用于与调试器、电脑连接,内部通信一般采用 RS485 或 CAN 总线技术。
在电梯中各种电子板中,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核心元件损坏的几率较小。因为处理器、 EPROM 、 RAM 、晶振等都是在 5V 或更低电压条件工作,纯属开关量信号。出故障一般在 I/O 接口部分和电源部分。比如输入的光藕、光藕的限流电阻,输出部分的功率放大三极管、可控硅及驱动电路等。电源部分主要有无电压、电压偏低、电源波动太大等。
在维修电子板前,一定要详细询问故障现象,了解清楚相关接口的作用,这样能缩短判断故障所需的时间。维修电子板一定要心细,未明白信号作用的情况下,不得短接信号,避免故障进一步扩大。
我在维修电子板中,一般按以下方法操作:
1 、首先要检查电子板是否开始基本的初始化操作,判断主板是否初始化操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查输出继电器是否吸合、 LED 显示是否正常,有无报错声响等。如果有报警声、有数字或字符显示,基本可判断核心处理模块正常。
如果不正常,首先会检查主板外部输入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是否正常;在确认电源正常后,可依次检查 CPU 的电压是否正常(一般为 5V )、复位电路是否正常、振荡电路是否正常。
在我的经历板子中,遇到过多次由复位电路保护引起的故障。复位电路保护一般是由于核心电压偏低引起看门狗电路间歇性动作或保持动作。请注意,核心电压是指输入电源经过整流电路、稳压电路、滤波电路;电源监控电路后 CPU 等核心模块直接使用的电压,并非外部输入电压。且要求精度比较高, CPU 等电路不得低于 4.6V ,看门狗不能低于 5V (各电路设计不相同,仅供参考)。
2 、 输入信号后无反映的维修方法:首先确认电源是否正常,确定 CPU 是否正常工作。遇到这种故障一般检查输入电路接口部分,检查保护二极管、限流电阻是否被击穿,光藕、隔离变压器是否正常。有光藕的电路中,锁存电路基本上不会损坏。所以可以以光电耦合器为分界线,判断故障出现在光藕前端或后端。
方法:可直接在光藕输入端输入相应的电压,让光藕动作,检查电子板是否有相应的反映,如果有反映,可判断为光藕以前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反映,可用一个 5V 电压接上一个 470 欧的电阻后直接输入到光藕的输出端,再检查电子板是否有相应的反映;
3 、 无输出信号的维修方法:首先确认电源是否正常,确定 CPU 是否正常工作,检查相对应的输入信号是否正常。在以上都确认正常后,再依次检查输出接口的功率放大接口电路、功率元件驱动电路、信号隔离电路(光藕或变压器)、信号锁存电路。
4 、 通信不正常:
CAN 总线从原理上来说,一个通信节点出错不会影响整个通信网络,但实际应用中,由于程序设计加上硬件设计上的原因,一个节点出错会导致整个通信不正常,出现不能正常呼梯、显示、开关门等奇怪的现象。目前我对 CAN 总线技术还吃的不透,只能把自己的经验写出,仅供参考。例如我公司保养的一台电梯采用新时达串行通讯板, 13 层站,在使用半年内,频繁出现门机长期保持开门状态不关门,信号无法登记,显示不正常,停电后再送电后电梯恢复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又重复发生相同故障。后检查其中一块外召板不正常,由于是此现象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我将上面的电源滤波电容全部更换后,再未出现过相同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