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B系列历史趋势图问题

楼主(2012-06-04):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想读取PLC的两个不连续的地址在一个历史趋势图上显示,可是历史趋势图的历史缓冲区设置,只能设置一个地址,想问一下各位高工,这种情况下如何把PLC的这两个地址的曲线显示在一个历史趋势图上。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先用宏指令将PLC地址的数据MOV到人机界面的地址里,历史趋势图的地址就设为人机界面的地址

楼主:
哦,好的,我用一下,谢谢!

网友A(2012-11-02):
我用台达来做逆变器数据采样,想让旁路输入电压值和逆变输出电压值在同一个历史趋势图和历史数据表中显示出来,怎么实现呢?缓冲区怎么设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