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为何会丢失

楼主(2012-06-04):
我的一个客户说设备主电机不转了,经过沟通发现变频器参数没了,也不是恢复出厂值,就剩下几个了,他们工厂很正规,不会有人乱按,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情况会造成这种后果,比如静电干扰等等?变频器是西门子420系列220输入0.75KW

网友A:
有可能是突然掉电所致吧

网友B:
突然掉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变频器芯片供电异常、强干扰、存储芯片质量等都可能造成参数丢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突然掉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突然掉电所致吧

楼主:
是指在运行状态下突然掉电吗?要么每次关闭电源时不够挺“突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