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或3块)维控的触摸屏可以同时监控和控制同一台PLC么?

楼主(2012-06-04):
两块(或3块)维控的触摸屏可以同时监控和控制同一台PLC么?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多机互联去实现,工程就是一个主机工程。Com1口走plc协议,com2口直接走mutli-link协议,然后选择“主机”,从机数设置一下;从机跟主机工程没什么区别,就是选择“从机”,然后从机编号设置一下。注意,从机编号不要重复。

楼主:
现在我们做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主屏可以显示PLC输出的状态而且可以控制,从机只能显示状态,但是不能控制。

案例是:两块屏接好后,PLC接一个信号灯,主屏可以显示这个信号灯的状态也可以控制信号灯的开启关闭,从机只能显示信号灯的状态,不能控制。

我们以前用的是台达的屏,台达的人说只能做成这样的。

用的是485通讯方式。

楼主:
我们用过维控100多块的屏,以前都是单屏单PLC,PLC是台达的,这次碰到一个要三块屏同时控制一台PLC的,台达的说他们的屏做不到,反正我要没有用台达的了,就想用维控的屏做。

不过做的时候发现,主屏正常,从屏只能显示状态,但是不能控制。

如果真的是可以像你说的一样,那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