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行程问题

楼主(2012-06-04):
台达的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和PLC三者在一起做相对定位与绝对定位的时候,是怎么算出电机行走的距离的?

假设: 丝杆是10mm,电机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那我想让电机走到8mm的时候就停下来,在程序中算行程啊??

网友A:
你要算行程呢就要知道电子齿轮比设定是多少,大体公式是分子/分母,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分母是:电机旋转一圈的脉冲数。所以所以你得看你分子设定的是多少。比如你分子设定是1000,那么意思就是10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圈。你丝杆一圈是10mm那么你要走8mm就是1000*(8/10)不过呢分子设定严重影响精度的哦,不要设的太小,太小的话频分会太大,但是也不要设置太大,因为控制卡或者PLC能够发送的脉冲是有限的,超过脉冲就会丢脉冲哦

楼主:
对:simaoguilai关于你要算行程呢就要知道电子齿轮比设定是多少,大体公式是分子/分母,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分母是:电机旋转一圈的脉冲数。所以所以你得看你分子设定的是多少。比如你分子设定是1000,那么意思就是10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圈。你丝杆一圈是10mm那么你要走8mm就是1000*(8/10)不过呢分子设定严重影响精度的哦,不要设的太小,太小的话频分会太大,但是也不要设置太大,因为控制卡或者PLC能够发送的脉冲是有限的,超过脉冲就会丢脉冲哦内容的回复:

请问,你举的例子中,分子是1000。        这1000是不是应该是分母啊??

网友B:
如果电子比为1:1的话,10000个脉冲一般为电机旋转一圈,也就是10MM等于10000个脉冲,要算8MM的脉冲就很好算了。首先得把电子齿轮比算出来

网友C:
还要看丝杠螺距是多少,如是4mm那么一转就走4mm,两转就是8mm也就是20000个脉冲

网友D:
算出0.1或0.01mm脉冲数在根据实际乘

网友E:
学习啦,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F(2016-09-21):
我想看看,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G(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

网友H(2019-03-11):
看着有点复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