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存储器转换问题

楼主(2012-06-04):
我现在有台台达的PLC与上位机通讯,PLC内部的数据存储器D怎么转化成HEX啊?

D100=xxxH  D1=xxxH

D2=xxxH

D3=xxxH

 求高工

网友A:
  你在上位机写程序的时候,选择变量类型为HEX 格式显示就可以了。    PLC 存储的数据都是二进制形式的,关键是你怎么把这些数据以什么样的形式显示!

网友B:
Device

Range

Type

Address

Effective

ES/EX/SS

EP

EH

S

000~255

bit

0000~00FF

0~127

0~1024

0~1024

S

246~511

bit

0100~01FF

S

512~767

bit

0200~02FF

S

768~1023

bit

0300~03FF

X

000~377 (Octal)

bit

0400~04FF

0~177

0~177

000~377

Y

000~377 (Octal)

bit

0500~05FF

T

000~255

bit/word

0600~06FF

0~127

000~255

000~255

M

000~255

bit

0800~08FF

0~1279

0~4095

0000~4095

M

256~511

bit

0900~09FF

M

512~767

bit

0A00~0AFF

M

768~1023

bit

0B00~0BFF

M

1024~1279

bit

0C00~0CFF

M

1280~1535

bit

0D00~0DFF

M

1536~1791

bit

B000~B0FF

M

1792~2047

bit

B100~B1FF

M

2048~2303

bit

B200~B2FF

M

2304~2559

bit

B300~B3FF

M

2560~2815

bit

B400~B4FF

M

2816~3071

bit

B500~B5FF

M

3072~3327

bit

B600~B6FF

M

3328~3583

bit

B700~B7FF

M

3584~3839

bit

B800~B8FF

M

3840~4095

bit

B900~B9FF

C

0~199

16-bit

bit/word

0E00~0EC7

0~127

0~199

0~199

200~255

32-bit

bit/Dword

0EC8~0EFF

232~255

200~255

200~255

网友B:
Device

Range

Type

Address

Effective

ES/EX/SS

EP

EH

D

000~255

word

1000~10FF

0~1311

0~4999

0000~9999

D

256~511

word

1100~11FF

D

512~767

word

1200~12FF

D

768~1023

word

1300~13FF

D

1024~1279

word

1400~14FF

D

1280~1535

word

1500~15FF

D

1536~1791

word

1600~16FF

D

1792~2047

word

1700~17FF

D

2048~2303

word

1800~18FF

D

2304~2559

word

1900~19FF

D

2560~2815

word

1A00~1AFF

D

2816~3071

word

1B00~1BFF

D

3072~3327

word

1C00~1CFF

D

3328~3583

word

1D00~1DFF

D

3584~3839

word

1E00~1EFF

D

3840~4095

word

1F00~1FFF

D

4096~4351

word

9000~90FF

D

4352~4607

word

9100~91FF

D

4608~4863

word

9200~92FF

D

4864~5119

word

9300~93FF

D

5120~5375

word

9400~94FF

D

5376~5631

word

9500~95FF

D

5632~5887

word

9600~96FF

D

5888~6143

word

9700~97FF

D

6144~6399

word

9800~98FF

D

6400~6655

word

9900~99FF

D

6656~6911

word

9A00~9AFF

D

6912~7167

word

9B00~9BFF

D

7168~7423

word

9C00~9CFF

D

7424~7679

word

9D00~9DFF

D

7680~7935

word

9E00~9EFF

D

7936~8191

word

9F00~9FFF

D

8192~8447

word

A000~A0FF

D

8448~8703

word

A100~A1FF

D

8704~8959

word

A200~A2FF

D

8960~9215

word

A300~A3FF

D

9216~9471

word

A400~A4FF

D

9472~9727

word

A500~A5FF

D

9728~9983

word

A600~A6FF

D

9984~9999

word

A700~A7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