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中WINCC生成图标块修改

楼主(2012-06-04):
我第一次用PCS7,在WINCC中生成图标块想进行修改,在WINCC库中EMF格式的图标无法导出,求解决方法

网友A:
修改的话建议用标准库里面的东西替换,或者在标准库里修改

楼主:
我试过,不行,您指的是不是直接用库里的图标直接进行遮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的话建议用标准库里面的东西替换,或者在标准库里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的话建议用标准库里面的东西替换,或者在标准库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