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报阻抗短路

楼主(2012-06-04):
   各位好!

        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帮我,先谢谢了!

          把情况描述一下:我的设备采用的是施耐德ATV71HD75N4。带的负载时干式真空泵(55KW)。设备运行后没有多久,报阻抗短路。通常是第一次开机后3-4分钟后会报警并停机。关掉变频器电源后,重新恢复供电。设备就能正常启动。检测过电机及连接电缆,都没有漏电现象。请各位大侠支支招!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是老电机,绝缘下降的话,会报这个故障!

再就是变频器的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

北京施耐德服务中心: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楼主:
不是老电机,就是新的电机,测试过绝缘没有问题。变频器检测电路怎么检测呢

网友B:
楼主打电话问下吧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判断是变频器的问题,可以电话沟通,本人从事施耐德变频器技术支持5年,18602021151

楼主(2012-07-23):
问题已经解决,施耐德公司去现场把变频器的主板换掉后,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D(2015-11-1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施耐德公司去现场把变频器的主板换掉后,设备运行正常!

只换主板就可以了么?驱动电源板要不要换,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久不久抱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