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变频器计量泵频率低报警程序

楼主(2012-06-04):
已编写好如下程序:

调试时发现当点击计量泵停止按钮时,计量泵频率(VD34)在I0.1断开前就降到VD1500设定值以下(我设为10Hz),从而误触发M20.5,求教各位,以上程序如何改进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

网友A:
1.泵运行后启动T42

2.10S后,T42置位,常开触点T42接通,如果泵频率低于下限,则置位报警。

应该不会出现误动作的问题、

建议楼主把这段程序剪切出来,单独测试。

同时运用交叉看看,程序中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报警置位的地方。

个人感觉是在其他地方置位了,不是这里

楼主: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试过了,还是老样子,并且其他地方没有被置位

变频器是要等频率低于1赫兹才停止运行的,这个我试过了

网友B:
你把变频器的停止信号串进去,有停止信号就不判断

网友C:
可不可以加延时啊,接通时延进报警,断电时会马上断。在继电回路可以做。PLC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加延时啊,接通时延进报警,断电时会马上断。在继电回路可以做。PLC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爱学习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