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流

楼主(2012-06-04):
  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50uA到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网友A:
复习哈 !!!!!!!!!!!!1

楼主:
基础知识。

网友B:
收藏了,看着有点累了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

网友E:
在用万用表测量电流的时候要先选择好量程后再“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

网友F:
曾经比较挫,跟测电压那样测电流的,彼狂鄙视了一番的。

网友G:
1、万用表测电流,用于电子电路的弱电维修用,检测几个毫安,几百个毫安,是没有问题的;

2、但是,在强电维修中,建议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用电流档测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万用表测电流,用于电子电路的弱电维修用,检测几个毫安,几百个毫安,是没有问题的;2、但是,在强电维修中,建议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用电流档测电流!

同意刘老师的说法,在测量交流强电的时候用钳形电流表。

网友H:
同意,站在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