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阻

楼主(2012-06-04):
      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

  a机械调零。在使用之前,应该先调节指针定位螺丝使电流示数为零,避免不必要的误差。

  b选择合适的倍率挡。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1/3~2/3间。

  c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d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网友A:
说的是指针式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