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扩展块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信捷综合样本内的扩展块也有A\B通讯口,是否也可以进行485通讯呢(同主机)例如使用XC3-14RT是否可以扩展模块呢?

网友A:
可以用485通讯连接远程模块。xc3-1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85通讯连接远程模块。xc3-14

网友C:
可以啊!MA模块!可能程序有点烦!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只能使用MA模块了。说明书上的图片看来有误啊。

网友D:
本体485我经常用来跟变频器通讯

网友E:
你好,我们的模块上不带有485通讯功能的,综合样本上有误,使我们的疏忽,给你带来不便表示抱歉!

楼主:
没关系,因为没有使用过扩展块。在使用XC3-14RT-E 时见没有连接扩展块的接口,而有485口。参考样本图面有485.因而才问问。楼上不必如此谦谨。

网友F(2012-07-13):
6楼你好 XP3 14点的plc是不是有232和485一共两个接口,我有个项目只用几个输入输出,但是要连个屏还要和变频器通讯所以想选那个XP314点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看了选型手册但是我不确定,您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G(2012-08-13):
引用 网友F:
6楼你好 XP3 14点的plc是不是有232和485一共两个接口,我有个项目只用几个输入输出,但是要连个屏还要和变频器通讯所以想选那个XP314点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看了选型手册但是我不确定,您能回答一下吗?

你用的是XC3-14的吧?XP3是一体机,还要触摸屏干嘛,如果是XC3的话,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