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模块和文本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04TP-E2和04AD-E2的错误灯闪过不停,以前用04PT-H2时也遇到过,后来在坛子里得到帮助解决掉(用TO指令在模块33#写入一个数),这个E2型的好像不一样不知如何解决?
TP04G-BL-CU文本下载时不成,电脑里要安装驱动,可总是装不上,说是找不到驱动.
请知道的朋友不吝指教,万分感谢了!

楼主:
文本的问题已解决了(那驱动安装时指向文本软件目录即可)只剩下模块的问题。
以前坛子里能搜到相关的,可现在不能了,郁闷啊

楼主:
还有这E2型的扩展模块恢复出厂设定不知如何弄?

里面的参数好像乱了,我想恢复一下

楼主:
DVP04PT-E2的ERROR灯一直在闪,但读出43#却没有指示(为0),温度也能读出但不知准不?没校正。
DVP04AD-E2的ERROR也在闪,43#读出是H64说是转换异常,数值是有的,也没校正精度。

楼主:
现又遇到ES2型PLC输不进程序,一下载,ERROR灯就亮,断电重启,发现plc里没有程序,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