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2-06-04):
各位大侠, 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 如何不一个数据块里的数据低四位对应的装载到另外一个数据块里

网友A:
其实直接写应该可以,DB.X,具体格式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接写应该可以,DB.X,具体格式忘记了

这个回答,我不敢苟同,

你可以用 与或非 运算,或移位指令 处理。

例如 : DB1.DBB0  =  DB1.DBB0   AND  16#0F;

这样 DB1.DBB0 就保留了第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