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电缆能当做RS232/RS485转换器用吗

楼主(2012-06-04):
关于PC/PPI电缆,想请教工控达人:PC/PPI电缆在硬件上是不是就是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PPI协议是软件层面上的一种协议?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用PC/PPI电缆连接PC和带RS485接口的触摸屏下载和上载组态画面?

反过来,

如果没有PC/PPI电缆,可以用RS232/RS485转换器能连接PC和PLC下载程序和上传程序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没试过。。。。。

网友B:
基本是当不了的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如果不涉及组态控制和多站系统,用简单的232/485转换器是可以用的(多家淘宝老板都这么说的),但是很不稳定,可能会有各种问题,以前别人试过用那种十块钱的只有两头串口接头中间没有隔离块的都可以通讯

网友D:
想法是正确的,但硬件链接也是需要匹配的(对应的插针)

网友E:
建议楼主不要这么搞,专用电缆设计的电平情况不清除的情况下,这样做做比较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法是正确的,但硬件链接也是需要匹配的(对应的插针)

很有可能出现 插针 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