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XGB 控制步进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04):
用LS XGB PLC控制步进电机做往返位置运动,那位有实例啊?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指令?

网友A:
这个不好找啊,实际的列子估计不好找

网友B:
这个程序很简单,直接用间接控制,反复就可以

楼主:
好的,我用间接命令试一下,谢了2楼朋友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解决问题,2楼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