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欧姆龙plc DM区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2-06-04):
求教各位师傅,数据存储器这个东西在编写梯形图时具体怎么用啊?是不是必须配合MOV指令才能运用?还有DM区间接指定是什么意思,BIN,BCD什么的我也啥都不懂,希望师傅们有耐心讲的详细通俗点.在此谢过了.......

网友A:
DM 区是存储 数据 用的, BIN 就是十进制的自然数 格式整数, BCD 码 可以表示十进制整数,但编码格式不一样,

例如 D10 这个字 寄存器,存储 BCD 码 范围是,0 - 9999 ,  要是BIN码 范围 是 0 ~ 65535 ;

网友B:
连接文本或者触摸屏就明白dm了

www.ytleader.cn

网友C:
求教各位师傅,数据存储器这个东西在编写梯形图时具体怎么用啊?是不是必须配合MOV指令才能运用?还有DM区间接指定是什么意思,BIN,BCD什么的我也啥都不懂,希望师傅们有耐心讲的详细通俗点.在此谢过了.......

兄弟,我真的是希望你是在看过手册以后才在这里提问的。

1 DM区不能位寻址,这是与其他区的较大分别

2 间接寻址就是控制存储区的地址,从而达到存取数据的目的

3 BIN是正常二进制的方式,BCD是用三位二进制数代表0-9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菜鸟来回答一下,不对的请楼下指正。楼主是想问DM里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吧,据我了解可以像你说的那样用MOV,还有许多其他指令比如PRV也可以把数据存进DM,也可以点左面的“内存”,直接把需要的数据写到你的目标DM里面。

网友(2015-02-12):
上面大伙说的很对,很明白。只能支持一下。

网友:
但我理解,一个通道或者一个存储区间,比如D0,用BCD存数,是用四位表示一个自然数,相当于BCD码,最多只能是1001,不能大于这个值,也就是不超过9.所以BCD表示数据一个通道16位最多为9999,而用BIN表示,无符号的话最多为65535.

网友E(2020-02-21):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但我理解,一个通道或者一个存储区间,比如D0,用BCD...

这个推荐位正确答案。

还有,自己实践一下,印象最深刻,搞得最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