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6-04):
三菱触摸屏F940GOT-SWD上传数据时显示请运行项目测试,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个项目在运行,必须关掉后才可以上传

楼主:
不是我已经把屏拿下在上传数据,屏上传时显示传送正常。

网友B:
有问题请加QQ342940008,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