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G7的故障

楼主(2012-06-04):
一台AMB-G7/1.5KW变频器上电显示8051后。显示EC(数码管后两位),指示灯RUN,ERR,K/E,F/R闪烁,测量各路电压正常,能听到主继电器的吸合的声音。面板处移位键和上下键外其它键不起作用。请教各位高手,这个故障出在那里了。

网友A:
安邦信这种机器比较老了,这个代码记不了,更换块主板看看。如果方便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邦信这种机器比较老了,这个代码记不了,更换块主板看看。如果方便的话。

网友C(2012-11-09):
主板问题,只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