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A触摸屏程序如何让上传到电脑?

楼主(2012-06-04):
手中的触摸屏是TP177A,有以下几点问题请教大家:
1.TP177A用WinCC flexible备份程序到电脑可以编辑吗?
2.TP177A后面的4个拨码开关什么作用,与屏连接不上电脑有没有关系?
3.我用WinCC flexible连接屏,通信线用的PC/PPI通信设置里选的是PC/PPI,COM1,57600波特率,但是就是没法备份,老提示错误,什么问题呢?线的问题?设置的问题?
4.为什么在屏的型号选项里有个TP177A和TP177A  portrait,这2个型号什么意思?
5.我已经设置了波特率,也换了通信口,就是不能备份,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参考一下:西门子MP377触摸屏程序读取方法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5/2012052221301900001-1.shtml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1,.TP177A用WinCC flexible备份程序到电脑不可以编辑

2,TP177A后面的4个拨码开关什么作用,与屏连接不上电脑有关系,但是一般出厂设置好可不需要调整。

3,线的问题?设置的问题都有可能

4,两个型号的 T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