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一次侧电流为什么会突然上涨

楼主(2012-06-04):
我在水泥厂上班,当电收尘的其中一个电场投用后,进线变压器的一次侧电流为什么会瞬间上涨到跳停值?(一次侧电流由58A,瞬间涨到120A,二次侧电流由800多A涨到1000A,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电收尘的整流变压器也已经检查)

网友A:
查查线路是否有破损漏电现象

网友B:
有点像短路或接地故障,现有摇表测一测绝缘吧

期待楼主更新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有点像短路或接地故障,现有摇表测一测绝缘吧期待楼主更新内容的回复:

一次侧绝缘已经摇了,正常;低压进线柜到电场控制柜的的电缆绝缘也正常;电场控制柜到电收尘整流变的电缆绝缘也正常

网友C:
应该重点检查变压器本身,

网友D(2012-08-01):
应重点检查以下几方面:1)电收尘出力增大,导致电流增大;2)测量表计不准确;3)变压器故障;4)电流回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