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的直线插补指令???

楼主(2012-06-04):
使用信捷的直线插补指令,X轴Y轴一起发脉冲,到达目标坐标,是不是应该Y0,Y1两通道同时停止发脉冲才
对啊???

网友A:
信捷的工程师说绝对没问题

楼主:
但现在我在测试时候,实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作直接插补时,会在目标坐标停顿了一下,此时PLC的Y1灯不亮了,但Y0还在闪!!

网友B:
此时PLC的Y1灯不亮了,但Y0还在闪。搞个计量,实际测量一下,到达目标后Y0还能发出多少脉冲?

网友C:
直线插补不一定是需要同时停止,如果你跑的只是相线的直线,又何来同时停止,至于青岛黄工,感觉你很喜欢在很多地方瞎凑热闹,至于LIN走过的脉冲数会在D8482,D8484等脉冲累计寄存器中体现。据我所知,信捷的LIN特别准,我用过高速计数器记录过数据,很准,一句话,用信捷,没错!

楼主:
我也希望信捷没有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在大量使用信捷,而且有个新产品是用到XCC,第一次使用,使用得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因为遇到的问题,用直线插补,按照设定的插补速度到目的坐标,会停顿一下,但如果设定X轴和Y轴的相对运动距离一样的话,这个停顿就不明显。用圆弧插补这个停顿感更明显。这个停顿是怎样产生,如何解决啊??

另,请问控友华安 什么 是相线的直线!!谢谢

网友D:
做之直线插补的话不是同时停止的,X轴与Y轴各按自己的速度往那边走。

楼主:
关键是,以插补的速度快速定位,停在那里一下,才执行一下条运动指令啊,这个真的很要命!!如X轴和Y轴的距离一样,这个停顿没有啊!!信捷的技术可以来说说吗?这个项目这差这一步了!!!

楼主:
圆弧插补这个停顿更严重!!!

网友C:
fangmcu ,相线的直线就是表达水平或者垂直的直线,圆弧插补这个停顿感更明显???????????建议你两个动作之间使用CHK!<

楼主:
问题是这个圆弧插补指令和直线插补指令,在停顿时还没有执行完毕呢?怎么去执行CHK呢???

楼主:
信捷的技术支持能过来说说吗?说真的信捷如果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信捷的东西真的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圆弧插补这个停顿更严重!!!

楼主:
z123y??怎么回事???

网友F:
爱学习的飘过。。。。

楼主:
期待信捷的技术支持出现!!!

楼主:
算了,准备寻找另一款运动控制比较好的PLC。

网友G:
你好,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们技术支持会及时给你回复电话的,我们可以在电话里面讨论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技术支持服务电话,希望我们能够及时给你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爱学习的飘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爱学习的飘过。。。。

网友I(2013-02-14):
信捷的PLC的运算速度平不是监视的几个毫秒,我做过绕线机排线控制,120个脉冲以20KHZ的频率发要有30ms能发完再次执行下一次发送,如果以10ms定时发120个脉冲M8170不能复位,所以信捷一般控制还可以,真正在运动控制场合还欠缺。

网友J(2014-12-22):
信捷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