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一个程序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06-05):
有个关于空调风冷式模块机组的控制程序,我不知道这么实现。要求是这样的:

每个模块冷水机组控制系统本身具有负荷调节控制功能,PLC能根据所有运行机组负荷减少的百分比之和≥每组负荷的100%(减机状态)且维持30分钟时,停开一组机组;当剩下的运行机组的负荷在30分钟内继续维持减机状态时,则再停开一组机组,依此类推。反之,则增开一组机组.

问题来了,我应该怎么在程序里对负荷的增减作比较(我接受到负荷数据是实时变化的,要是把一段时间前的数据和当时数据作比较的话,又不能实现“维持30分钟”这个条件。)。。。

求大神指点,只要告诉我编写的思路就行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用类式于多台水泵电机拖动程序

网友B:
一段时间前的数据和当时数据作比较作为定时器的启动条件。

网友C:
     机组在减压开始,将每秒(或每分)的所有运行机组的负荷减少的百分比之和与每组负荷的100%依次比较,如≥0,将对应的标志位置1,且计时开始,如不是≥0,将对应的标志位置0,且计时器清0。在标志位=1时,对计时器值与30分进行比较,如相等,将停开一组机组。再将剩下的运行机组的负荷减少的百分比之和与每组负荷的100%依次比较,如≥0。。。重复上述动作,直到机组全停为止。

    不知是否符合你的原意,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段时间前的数据和当时数据作比较作为定时器的启动条件。

对啊,判断条件后成立后,启动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超出 30分钟时 就停止运行一个机组;当条件消失时,就启动另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大于30分钟时,就启动增加一个机组。

网友E:
学习下,楼上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B 的回复内容:一段时间前的数据和当时数据作比较作为定时器的启动条件。 对啊,判断条件后成立后,启动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超出 30分钟时 就停止运行一个机组;当条件消失时,就启动另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大于30分钟时,就启动增加一个机组。

这个我明白。关键是一段时间前的数据这个时间应该是多久。比如我取1个小时前的数据作比较,但是40分钟前都已经满足增减负荷大于100%的条件了。这样的话,都不是满足条件30分钟启动了。。不知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不。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工艺 了 ,你可以 在系统 启动运行的时候 就开始 采样数据,

我发现你表达 还仕不够清楚 , 你但从 逻辑的角度 描述一下, 因为大家对你的工艺不了解。

网友G: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你试试把采样的数据设定个范围,比如在正负5,正负10之类,这根据你的工艺要求来,然后再按楼上所说做定时器来判断时间。

如果按实时来采样,变化时间太快,振动幅值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