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1-<此处内容被屏蔽>0 PLC的输入侧用法

楼主(2012-06-05):
求助:松下FP1-C40型号 PLC的输入侧用法,因为输入侧标:INPUT(12-24V  DC),是不是输入侧一定要从外部接入12-24V的DC信号?还是与其它品牌的PLC一样,串入开关,用以是否接通?这点不清楚,请师傅解释。

楼主:
怎么没有师傅回答啊

网友A:
FP1从哪里弄的???已经停产多年了。。。。

网友B:
FP1正常是带24v的开关电源的

楼主:
回楼上,FP1是带24V的,但使用时,X0与COM之间是否要放置12-24V电源,即12-24V电源串上开关再串到X0与COM之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楼上,FP1是带24V的,但使用时,X0与COM之间是否要放置12-24V电源,即12-24V电源串上开关再串到X0与COM之间。

不需要的,内置24V电源,直接就开关串到X0与COM之间。。。

楼主(2012-08-21):
实验证明5楼的回答是错的,必须串DC12-24V到X0与COM之间

网友D:
???

你怎么测试证明5楼是错的啊

另外请大家解答一个相关问题,plc输入信号如何确定选择plc自身输出的24v电源或者额外的开关电源,有什么依据和标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