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和PLC连接,触摸屏是怎样设置谢谢了

楼主(2012-06-05):
触摸屏怎样和PLC连接,触摸屏是怎样设置谢谢了

网友A:
串口连接

认真看触摸屏手册

想太多也没用

www.ytleader.cn

网友B:
前提是要清楚你什么触摸屏跟什么PLC连接,通常触摸屏的手册也是有说明的。

通常都是走485通讯,也有以太网通讯的。

网友C:
那要看你什么触摸屏,什么plc了啊!不同的品牌连接是不一定相同的啊!

网友D:
各有各的方法,不尽相同

网友E:
可以进行串口连接,还还以用RS485通讯,也可以以太网通讯,还可以用CAN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