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输出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2012-06-05):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台达A2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脉冲输出端输出的A/B/Z信号分辨率是多少?是根据实际电机编码器刻线数还是经过驱动器细分倍频之后的分辨率(1280000ppr)?还有本人想将A/B相信号接到台达ES2的PLC高速脉冲输入上(A/B两相输入最高10KHz),由于是差分信号,需要怎么转换连接?PLC最高输入频率是否可接受?跪谢

网友A:
plc看是什么牌子是否带高输入频率功能,如果有在频率范围之内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看是什么牌子是否带高输入频率功能,如果有在频率范围之内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分辨率接不经过cmx比cdv E2S能否接受差分信号 如不能加差分专集电极【转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看是什么牌子是否带高输入频率功能,如果有在频率范围之内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