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打开问题

楼主(2012-06-05):
进入WINCC以后,双击打开图形编辑器时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Fatal error! Failed to create APC host. Terminating!

系统重新装了也不行,换了XP的版本也不行。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A: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B:
是不是你低版本的WINCC打开高版本的项目,你看看版本问题!可以联系我帮你看看!QQ:43542865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D:
有木有高手啊?

楼主(2012-07-07):
系统做了好多次,终于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版本低的打不开版本高的,高的都兼容低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