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个按钮(上,确定,下)来控制触摸屏上一竖排5个按钮,怎么编写 谢

楼主(2012-06-05):
各位大神 在触摸屏上有5个按钮需要操作(为了简单编程期间,我排好了 一竖排!ABCDE。在外部设置3个按钮(上,下。确定)这3个上下确定按钮分别进plc的i0.0.i0.1i0.2。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写呢?

是不是只用 计算器和比较指令就可以了?西门子200的plc 谢谢各位大神 求指点

网友A:
上下键可以用累加减/比较/选择要控制的按钮,确定当然是用于接通的。

网友B:
    外部设置3个按钮来控制  触摸屏上的信号点 ?按钮分别进plc的i0.0.i0.1i0.2  ??????有点不太清楚

网友C:
用外部的3个按钮来控制触摸屏的5个按钮操作?不是很理解你的思路?3个按钮是PLC的输入点,那触摸屏上的5个按钮也是输入点来控制外部设备阿,是不是想表达外部3个按钮与触摸屏的5个按钮的功能一样,都是用来控制外部设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部设置3个按钮来控制  触摸屏上的信号点 ?按钮分别进plc的i0.0.i0.1i0.2  ??????有点不太清楚

没表达清楚, 想实现仕么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部设置3个按钮来控制  触摸屏上的信号点 ?按钮分别进plc的i0.0.i0.1i0.2  ??????有点不太清楚 没表达清楚, 想实现仕么功能??

网友F:
 用外部3个按钮实现触摸屏5个功能键被?说的不明白啊。。。触摸屏都5个按钮了 还要啥外部按钮啊。。。

网友F:
你是不要表达  用外部3个按钮实现5个功能键啊。。。用计数器比较指令也行。。。用左右位移也可以。

网友G:
用外部3个按钮实现5个功能键啊。。。用计数器比较指令也行

用2个按钮就行。

网友H:
见下面程序:

 程序说明:1、梯形图中的MB1与触摸屏通讯,其M1.0~M1.4分别为按钮AB~E 的指示灯的变量,如M1.0=1,画面上的按钮A指示灯亮。

   2、开机初始化 M1.0=1,即按钮A指示灯亮,按上移按钮I0.0,使MB1左移一位,此时M1.1=1,键钮B指示灯亮,再按上移按钮I0.0,使MB1又左移一位,此时M1.2=1,键钮C指示灯亮……,直到M1.4=1,按钮E 灯亮,再按上移按钮I0.0,左移不起作用。如按下移按钮I0.1,使MB1右移一位,此时M1.3=1,键钮D指示灯亮,再按下移按钮I0.1,使MB1又右移一位,此时M1.2=1,键钮C指示灯亮……,直到M1.0=1,按钮A 灯亮.

    如想执行按钮B命令,通过上或下移按钮,使按钮B灯亮,再按确定按钮I0.2 (见网络4),将MB1>MB2,M2.0M2.4为按钮AE的命令开关,见网络5,如M2.1=1,将执行按钮B的动作程序(SBR_0.

      不知是否是你要求的,仅供参考。

网友D:
你可以再一个画面中 做五个按钮,在做一个整数列表, 当按下其中一个按钮时,给链表中的整数赋值 1, 依次 1~5

然后在按下 外部的 “上”,按钮时, 比较列表里面的值 如果哪一个值 为 非0 ,即启动它对应的 BOOl 点,同时给对应的整数值 赋值0(复位操作); 这样一次启动就完成了,下降按钮 类似的方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