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2-06-05):
变频电机有什么具体特别要求?在普通应用场所用的普通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后注意什么?

答:一般专用的变频电机,会有专门的散冷装置,既外接散热风扇,再就是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比较严格,制作材料绝缘等级较高,比一般电机耐温升,而且变频频率的范围较广从5HZ-------100HZ,甚至可以高达几百HZ的频率

普通电机一般没有专门的散冷风扇,常见的是带有风扇翅,再就是变频频率的范围较窄,一般不高于基频,最低频率在30HZ左右,常见的在基频附近变频

在普通应用场所用的普通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后注意什么
注意电机温度,变频输出的范围

网友A:
其实很多客户为了方便经常用普通电机做变频使用,也能用。只是不同的厂家做出的产品质量不同,有的可能能替代变频电机,有的就完全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