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累加寄存器编程训练

楼主(2012-06-05):
在操作台上面有3个按钮(分别是上、下、确定分别接到plc的i0.0、i0.1、i0.2三个输入端子)在另一端是触摸屏。由于条件限制不能用手直接触摸到屏 所以只能通过这3个按键来控制 触摸屏上的键。第一个简单的3个按钮 控制只有1页画面的 1竖排5个动画按钮!!! 第二个中等难度的:通过上下左右确定(5个按钮 plc 5个输入)控制触摸屏上横3竖3共9个按钮。令人发狂的:用上下左右确定5个按钮控制触摸屏上 3个 或者更多页面的画面。。。plc为西门子200、触摸屏为西门子tp177 触摸屏 200编程高手们 能不能帮忙把 那个简单的 3控5的 编下 贴出来 好让我们新手们 学习学习

楼主:
自己先顶下 貌似大家都很忙 还是我这个题目本身就有问题?有问题的话 可以提出来 。。尽量回答的让您满意

网友A:
按照控制逻辑写了一下。

,至于触摸屏显示按钮,可以再在程序里定义VW100=1时M0.0置位,同理到M0.4。

楼主:
对:resscai关于按照控制逻辑写了一下。,至于触摸屏显示按钮,可以再在程序里定义VW100=1时M0.0置位,同理到M0.4。 内容的回复:

谢谢 那您看下 我编的这个 有什么错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