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详细解答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2-06-05):
中断程序里面EVNT中断事件号填多少盒什么有关系?不要说看帮助什么的,我看过不是很肯定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所以向往那位高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详细点更好。

网友A:
PLC支持的中断事件数是有限的,有相应的事件编号,里面可以写自己的中断程序,这个地方就是填写的中断事件编号。

网友B:
PLC支持的中断事件是一些特定的事件,个数是有限的。不是说你想在什么情况下中断就什么情况下中断,这些特定的事件都有一个编号,就是EVNT,s7-200有34个中断事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LC支持的中断事件是一些特定的事件,个数是有限的。不是说你想在什么情况下中断就什么情况下中断,这些特定的事件都有一个编号,就是EVNT,s7-200有34个中断事件。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有横多的中断事件,把他们编上号,EVNT是哪个中断事件号就表示运行那个中断事件。不知道理解的有没有错误?

网友E:
对的,不同的中断对于不同的事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的,不同的中断对于不同的事件,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有横多的中断事件,把他们编上号,EVNT是哪个中断事件号就表示运行那个中断事件。不知道理解的有没有错误?

--------------------------------------

//    不对,ATCH  是一个 中断连接指令, 把中断事件 连接到指定的 中断程序上,但中断程序 仕么时候执行 ,是发生中断事件的时候 才执行。  例如 , 你连接了一个 9 号(端口0 接受完成) 中断事件,就会执行你所连接的 中断程序 INT_0。

事件           优先级别     优先级别         受 CPU支持
 号码          中断说明      群组 组别

8              端口 0:接收字符 通讯  0 ????
9              端口0:传输完成  (最高) 0 ????
23            端口0:接收信息完成  0 ????
24            端口1:接收信息完成  1    ?
25            端口1:接收字符  1    ?
26            端口1:传输完成  1    ?
19            PTO 0完全中断   0 ????
20            PTO 1完全中断  1 ????
0             上升边缘,I0.0 离散 2 ????
2             上升边缘,I0.1 (中等) 3 ????
4             上升边缘,I0.2  4 ????
6             下降边缘,I0.3  5 ????
1             下降边缘,10.0  6 ????
3             下降边缘,I0.1  7 ????
5             下降边缘,I0.2  8 ????
7             下降边缘,I0.3  9 ????
12            HSC0 CV=PV  10  ????
27           HSC0方向改变  11 ????
28            HSC0外部复原/Zphase  12 ????
13            HSC1 CV=PV  13   ??
14            HSC1方向改变  14   ??
15            HSC1外部复原  15   ??
16            HSC2 CV=PV  16   ??
17            HSC2方向改变  17   ??
18            HSC2外部复原  18   ??
32            HSC3 CV=PV  19 ????
29            HSC4 CV=PV  20 ????
30            HSC1方向改变  21 ????
31            HSC1外部复原/Zphase  22 ????
33            HSC2 CV=PV  23 ????
10            定时中断0 定时 0 ????
11            定时中断1 (最低) 1 ????
21            定时器T32 CT=PT中断  2 ????
22            定时器T96 CT=PT中断

还仕那句话, 去看帮助 。 相关的开中断 指令 ENI ,